X61很卡

楼主(2011-06-30):
我有一台X61 玩游戏很卡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的配置很高呀。  CPU  T7500 内存 3G  系统是Win7的  我装XP也是一样 我现在真是郁闷   什么不上也是一样   我的网速很好的  不算太差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笔记本玩游戏就不会很快的,还是用台式机玩吧

网友:
我知道呀  我这个机器很少玩呀!  就是怎么玩游戏会卡呢!  而且还是普通的游戏...跑跑卡丁车.  给个意见呗什么问题?

网友:
你测温度试试

网友:
出了买个新的

网友A:
你用多久了 使用环境怎么样

网友:
温度就是有点变态!  开机正常。只要玩游戏温度直线升到八十度   我清理很多次了没有见好转  硅脂用最好的  含银的也也和普通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多久了 使用环境怎么样

环境很好!  里面有空调!  现在温度四十度...就是不知道怎么会卡

网友B:
笔记本还是不要来打游戏了  很容易坏的

网友C:
系统   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还是不要来打游戏了  很容易坏的

这个话我早就知道了。我只是用我这个X61测试电脑性能怎么样而已。  坏 呵呵我是修这个东西的  但是温度我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   软件呢

你说这个我都考虑过了    就是系统重新做也是一样...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