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好过华硕的A6TC的本本吗?

楼主(2011-06-30):
老婆的同事的A6TC坏笔记本,给我的时候是电流会跳变跳到2A左右不亮,插PCI诊断卡是跑1D00的,测量各供电正常后以为是BIOS问题把BIOS吹下来后写上华硕A6T的官网BIOS。现在问题是越搞越坏,一开机电流就停在0.6A就不动了!4~5秒钟后就掉电!比以前还要严重啊!南桥和显卡都从做过了没果!请大侠们支招!!!

网友:
板都很便宜了   何必搞得那么累

网友:
是老婆工友的,家庭环境一般,这个坏本本都是她妹妹用坏了拿去给人家瞎搞搞不好后,一堆垃圾的样子拿给我修的!看到他们这样子自己良心过不了去就尽力帮她一把咯!

网友A:
你不回修就不要瞎搞了,你那是AMD的还是INITER 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回修就不要瞎搞了,你那是AMD的还是INITER 的啊?

我都不知道自己属于拿一种修,!反正上一手修不好就给我修了!给的时候像一对垃圾的样子!惨部忍赌啊!是AMD的U!你修好过么?

网友:
0.6  可能是北桥没有通过吧  还是被人搞过的   汗!  要是被人搞过的  你要首先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或者掉什么东西  有没有电容电阻被碰掉...在看那个修过的  你说开始是2A多  估计被人家拔掉什么东西了!2A多说实话你就不该换南桥  显卡.   这样会共麻烦  现在你要考虑你换的南桥显卡是否是好的..  现在状况你要没有碰别的东西 0.6   用该是南桥没有搞好  要跑显卡AMD的最少跑到1.5A以上吧..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要修就是这样修的....

网友:
你先侃侃AMD的CPU是不是好的把,我修的基本上都是CPU坏和桥虚汗的问题啊,你现在动了BIOS了,你敢确定你BIOS 刷好了吗?你不行就放手吧,华硕的本最烂了,修半天都未必能解决了故障,还有可能加大故障范围。

网友:
要是实在不行,就不要勉强自己了,有时候帮人真难啊!

网友:
是不是要先测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