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点时如何在细线上锡

楼主(2011-06-30):
   如题,有时候偶尔会碰到掉几个点的线路板,不补下点太可惜了,但是把细线的漆刮掉后,上锡时总感觉不好上,在细线上只有薄薄的一层。如何才能让细线上( 主板上刮掉漆的细线)的锡饱满些哪?各位都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飞线   补锡

网友:
我的意思是在板子上的细线上锡,如何才能饱满些

网友:
飞线   补焊

网友:
用细铜丝,用烙铁给铜丝上好锡以后,在PCB板上抹点焊膏,再把铜丝放在PCB板上,烙轻轻一按就好!!

网友:
烙铁的问题不要打的太高;最好就是飞线(选专用的漆包线)在镀锡 效果不错

网友:
PCB板上锡只能上薄薄一层锡,能不能饱满些,好牢靠些?

网友:
   能帮忙上张图片?

网友:
烙铁的问题不要打的太高;最好就是飞线

网友:
把漆包线用焊锡上满了啊

网友:
线越细 ,搪锡的温度越要低!

网友:
焊好后刷上绿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