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待机电流小0.01A是什么原因?不能触发

楼主(2011-06-30):
t61 待机电流小0.01A是什么原因?待机电压都正常,H8 117脚3.3V  短接开关键的时候,没有跳变?不能触发,

网友:
具体点 0.01小雨  看样子3v5v都没有???

网友:
T61因进水导致电路板IBM芯片部分焊盘脱落,飞线补好焊点。还有几个地方腐蚀比较小,简单处理一下就好了。加电测试,电流0.02A,不能触发,开关键19脚有高电平,EC晶振起振有波形,SB晶振起振有波形,3V,5V都正常。经过几日排查,发现东芝芯片48脚没有高电平,修好高电平之后,可以触发,VCO不出,继续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