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1S 奇怪故障。头大

楼主(2011-06-30):
DELL PP11S独立显卡   芯片7300(原来的  改良的 全新的   ) 开始是显示是黑屏。把他得拿下来从值上去好了。客户拿去没隔几天拿来了故障依旧  这次换了个改良的上去好了。过了个2天客户又拿来说点不亮。哎换个全新的吧 换上去不会在有问题了吧。点亮了。晚上自己拿去还耍了一个晚上没问题。还给客户得了客户又拿来了 这次不是单单黑屏。而是内接不亮  外接亮 那它没辙了  有人跟我一样的故障没???有修好的说下

网友:
难道要换板?

网友:
修好后显卡多少度  是不是你没有把散热处理好  换了显卡没有这么快就有返修的呀!  是不是给屏更电的3.3V的芯片坏掉了

网友A:
  你的显卡没焊好吧, 可能又脱焊了, 重新植个珠,  7300 有很多是打磨的芯片,根本不是升级版的,骗人的。  买芯片的时候要仔细。

网友:
给屏的供电没有,你查一下场管

网友B:
60度。CPU62我还垫了铁片,散热绝对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卡没焊好吧, 可能又脱焊了, 重新植个珠,  7300 有很多是打磨的芯片,根本不是升级版的,骗人的。 ...

不是打磨的。我从朋友那买了很多了。我换给别的客户都换了20几个到现在也没返修。屏也换过屏3.3V有  全新也也换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度。CPU62我还垫了铁片,散热绝对做好了

是不是共给屏的3.3的场管换换试试  先去下来 看看它有没有信号出来..  你确定散热显卡没有问题  我只能想到这个 我是出学者  刚玩一年半经验不太多..如果有冒犯 就不用理我就好了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共给屏的3.3的场管换换试试  先去下来 看看它有没有信号出来..  你确定散热显卡没有问题  我只能想 ...

有的 该测得地方都测了。全新屏也换了。。明天回店里在悄悄看。晚上好好睡一觉。不行换板没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 该测得地方都测了。全新屏也换了。。明天回店里在悄悄看。晚上好好睡一觉。不行换板没辙

呵呵 说的对,  我遇到过返修的时候取下来重新做上去就好了   你那个状况不知道   你该是大哥你运气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