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炉做BGA,快,好,省!

楼主(2011-06-30):
维修的小锡炉大多用在换接口,内存槽之内的用途,如果用在做BGA上,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好处,板子变形小,成功率高,速度快,少去支撑的麻烦,成本低,效率高。先讲讲做的方法。把锡条加到高于锡炉的槽上沿怡点点,因为锡融化后,表面有张力,锡面会高于锡炉上沿而不溢出,用有铅锡条,温度调制要做的BGA有铅或无铅的温度即可,然后在锡面上铺两张纸巾,是那种木质纸浆的,盖住锡面,然后把要做BGA的板子,放在锡面上,按做BGA台子的方法,加焊,重做BGA.纸巾在做过7.8块以后会氧化,发黄,要换新的,顺便要即使清理锡渣,否则影响板子受热,这种方法适合显卡,台式机主板,背面有原件也可以,不会掉件,BGA做好的时候,从锡炉拿板子小心一点就可以。

网友(点评):
板子上面还好加热吗?

网友:
兄弟,你这种方法没有看明白,有图片看下吗?

网友:
好像在那个培训学校的视频里看到过。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有,七彩虹的售后就这样搞的,也是看那边这样,才知道有这种方法

不用加热,融化了用镊子波动就可以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啊,回去用料板试试

网友:
很想知道怎么搞,感觉你讲得乱,跟1楼一样没看明白

网友:
那纸不会烧吗

网友:
不会,只会久了烤黄

网友:
貌似不错的方法,值得一试,回头拿块板练练手。

网友:
貌似这个快不到那去,另外做无铅的也可以?

网友:
要用好的锡炉,温度控制准确的。

网友:
楼主有图片有提供资料给大家看一下或者学习一下吗?

网友:
值得一看啊

网友:
没有预热,只有下加热,板子会变型的。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请上图

网友B:
原来土炮可以这样玩!

网友(点评):
土炮可以做北桥么?

网友:
楼主放一张图片出来更加完美。

网友:
想起想就怕怕。。下面的纸一烂了那我的板就不用修了吧。、、

网友:
见识了,不过有图就好了

网友:
这个绝对是可以的,我见过有的维修公司用它换南桥,速度是很快的.

网友:
学习了,原来放层纸可以隔绝沾锡。

网友:
这个要技术啊。。。。

网友:
不会搞啊,店里面就一BGA想学也没的搞啊,还没有见过老师说那东西淘汰了

网友:
已经决定做这行就搞个BGA比较好。又不是很贵。小的3000都能买到

网友:
用锡炉做BGA,没见过,第一次听说

网友:
从某视频上有看到过,,但没有试过

网友:
这适合售后用   想咱们这些小店换个CPU座子 光锡炉开就要半个小时活跟不上划不来的  买个机器 千把块 再买锡要1500++不知道够不 还不如狠点心买个BGA

网友:
其实的有的人人喜欢土炮,有的人喜欢BGA台子,这只一种方法,借鉴下就好,适合自己的就好,桥做好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土炮可以这样玩!

可以啊!只是土炮玩的精的什么桥都能做

网友(2015-02-04):
这个早就会了

网友:
说详细点,给点图好不好。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这样子也快呀

网友:
看到过视频,没机会试

网友:
以前这样做过,不过比BGA效率低多了,焊炉预热太慢

网友:
不是做广告

网友:
很多售后维修的基本都是这样搞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