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690主板开机不到3秒南桥北桥内存CPU电压全没了

楼主(2011-06-30):
一块富士康690二修主板,20元收回来练手,拿到板以后看到富士康专用芯片焊过,通电南桥,北桥,内存,CPU电压全部没有,测量CPU供电管没有问题,就换了CPU供电芯片ISL6566,开机跑码能点亮,关机再开机不到3秒南桥北桥内存CPU电压全没了。会不会是富士康专用芯片有问题?型号:G820HAB

网友:
开机跑马能点亮了,关机在开机就开不开了吗?

网友:
什么时候富士康也搞个专门芯片来了。

网友:
现在非常郁闷,开机可以装系统就网卡坏了,开机以后关机必须断电要不再开机几秒以后南桥北桥内存CPU供电全都没了,网卡坏了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不行,怪事还在后面PCI槽不能插网卡,插网卡开机以后几秒以后南桥北桥内存CPU供电全都没了,

网友:
供电全没了?断电?应该是必须放电了才能在开机吧。。刷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