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DV3 DV4无边框的屏如何来拆

楼主(2011-06-30):
HP DV3 和DV4的本都是全景无边框的屏幕,因为厂家为了更好的密封一般会把屏幕和B壳用一种黑胶封起来,拆的时候非常不好拆,用刀片强行划开的时候一不留神就会碰到B壳上的塑料,想请教下大家一般都是怎么来拆的,拆完后如何去密封的

网友:
我好像没有看见过   ...这个只能靠自己咯  慢慢琢磨会有结果的  加油

网友:
是有点不好拆呀,就象APPLE的屏一样

网友:
我好像没有看见过

网友:
装回去的时候,在B壳内侧一圈,都贴上0.5毫米宽,2毫米厚的3M胶条。我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这个屏有点难拆,是一个滑盖,不能硬拆,同时,那个HP的白色灯要用锡纸贴好,不然的话就会出现开机红灯

网友:
貌似不难吧,以前看过好像说是用风枪稍微加热来弄,温度不能高

网友:
老大外壳是塑料的,我拆过两个都拆下来了不过拆的时候都是用刀片小心奕奕的刮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个 HP DV4的本,我现在把B壳和屏一起拿回家,晚上慢慢研究,不知道怎么拆屏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屏呢  楼主慢慢看看 小心点拆哦

网友A:
DV4是粘了胶的
一点一点翘

网友:
今天也搞了一个,超级的难搞,用刀怕把B壳的玻璃搞伤,后来就用翘壳的工具,慢慢硬搞下来,AB壳移动一下就拆开了,搞是搞好了,时间有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4是粘了胶的
一点一点翘

我换过一次   也可以说是找人从客服手里换的  那个屏不太好拆  跟克服一样换上半部分

网友:
这个是拆A壳的前后移动着 一推就开了,,难就难再屏是在B壳上用双面胶粘着呢。。。设计者太垃圾了。我拆过两个都拆下来了不过拆的时候都是用刀片小心奕奕的刮的。。搞不好会把B壳划伤的,,,楼主要小心了。。。。。

网友(2011-08-04):
我也是用刀片折的,慢慢一点点来

网友:
我昨天换的是闪屏门的,就是一点点折的,关键是屏里要清洁好啊,要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