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5s两秒掉电

楼主(2011-06-30):
请高手给我思路  桥和芯片我都压了  是不是要干桥??  一开机两秒就掉电不重启   才买了一年多的机器  故障发生前没一点征兆  在线等啊  谢谢大家

网友:
不要  这样会麻烦  电流跑到多少就掉电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看下开机按钮!若正常,看是何种保护?

网友:
是不是电压没有完全起来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掉的啊,

网友:
欠压保护了吧  看看电压正常吗?

网友:
cpu没电压       换了供电电压还是不行  矽统的芯片组  cpu供电ic我忘了什么型号的了

网友:
只有CPU电压没有,其它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凭经验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应该是那一路电流过大或者是短路保护的。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  应该是短路了   应该还在保修吧 去保修

网友:
是不是有哪个芯片或管子不良的,有点短路的现象吧,我好像也碰到过这种,最后是有一个MOS管坏了,有一点发烫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也可以先用手摸摸看哪里有发烫的芯片就先更换看看吧,也许有新发现的。

网友:
保护了吧跑到几V。电流多少

网友:
修好了   拿到别人那修好的  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

网友:
有的板子不上CPU,主供电不会出的,如果是电流上到1A左右就掉了,建议看你的CPU是不是坏了

网友:
看电流跑到多少掉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这样  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