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需要3.3 怎么办

楼主(2011-06-30):
明基德 显示器  电源板挂啦  我就用一体版代换  通用的可是原来的电源板输出3.3  和  5V到驱动板  可是通用的一体版舟5V的输出 这个驱动板只接5V电源指示灯不亮 是不是这个驱动板必须得接3.3V啊 高手指点

网友:
有的驱动板的确需要另供3.3v  加一只1084三脚稳压电路就行了

网友:
接一个电压3.3的

网友:
有可能,找个3.3V接上。

网友A:
1084什么样的 我怎么在淘宝找不到  是不是你说错了呀  发个图片呗   呵呵  谢谢了

网友:
呵呵 看来你对驱动板不熟悉啊 全称是BM1084-33  专门的三端3.3V稳压块 同行都简称1084 都知道的

网友:
数字供电必须的啊

网友:
淘宝上有5V转3.3V的板,5.50元一块,我常法来用.

网友:
5v  专3.3V的电路
网上有的
看看吧
多备点

网友:
主板也有1117和1084啊

网友:
加个 1084 稳压管 就搞定了

网友:
恒压恒流源 真的 要有一个才行

网友:
1117和1084都可以  1117如果不是3.3v的就需要该下两颗电阻的大小

网友:
好多主板1117需要调整。

网友:
明基的3.3V  是从5V通过一个贴片三极管降压得的    再淘宝上有5V转3.3V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84什么样的 我怎么在淘宝找不到  是不是你说错了呀  发个图片呗   呵呵  谢谢了

看看这资料。

网友:
有专门的5V转3.3V小板。

网友:
呵呵,我是直接接了个5V过去用的。只是不知道通用多久,上次有个机子我直接接了5V过去到现在有两个多月了,还没返修。哈哈,反正我维修是保一个月,如果现在拿过来我就跟他说驱动板坏了,再换~~~
我师父说得很对!技术是次要的,会赚钱才是正道!我们这些搞维修的大多数是为了赚钱。只要能接得到单,会忽悠到客户,才是王道!!!技术再牛没人给东西你修,你也无用武之地!!!长时间不修你技术再牛也会落后的。

网友:
从以前的山寨影碟机处得到一条山寨办法。从5V处串联二只普通二极管,1A以上,接到3.3V处。此时得到的电压并不是非常标准的3.3V,但应该能让电路正常工作了。要求高的话,只能使用楼上朋友提供的1084或1117的办法。
从理论上去看,就是每个硅二极管导通时正向压降为0.6到1V之间,视电流大小不同。一般认为较少超过0.7V。二只串联,则能产生较为稳定的,变化不是十分大的1.4~2V的压降,如用在驱动板上时,所得到的3.3V电压应该在3.2~3.6V之间。

网友:
5V转3。3V的管多得很  好多板上都有 找找吧

网友:
我已经解决啦  我就在驱动板上拆了一个 1117  一端接地 一端接 5V就会输出3.3  很好用 我就搞定啦 谢谢大家的回答啊

网友:
用个1084-33的电压应该稳一点.

网友:
1084或者1117

网友:
在主板上找个1084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