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加密不引导???

楼主(2011-06-30):
Ibm的30g硬盘在Ibm上可以用 在其他机子上不引导,也没办法格式化 怎么办??、
硬盘
格式化

网友:
你用原版装分区就行了,在用XP装

网友:
说明这个硬盘在原机上面做了加密,再放回原机用超级密码去掉硬盘密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