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为精英K8M800-M3 不过内存

楼主(2011-06-30):
一联想品牌机,主板为精英K8M800-M3。客户那过来时为不过内存,检测卡跑C1但报警,不插内存报警,先检查内存供电2.5 正常  、内存92脚3.3V供电拉低到1.85  系统总线3.3  全都正常,刷BIOS无果。在论坛查了一下此板的维修,发现内存脚通75383 我把75383拆了 电压还是1.85 心想跑一下线路!!结果发现内存的92脚直接连时钟IC 48脚就是最好的一个脚!!把线路切断再试还是1.85V  继续跑内存92脚的线路  跑到南桥旁边 发现有一个很小的102的排阻  排阻一边是3.3AV  另一边是1.85  马上换了排阻102 结果92脚马上上电了 电压3.3V  放CPU 内存马上跑马了!~~~~~

网友:
你那个脚应该是系统时钟总线吧!91 92PIN怎么说成是供电了。

网友:
割断了,应该是0V才对,量那里得18.5呢。

网友:
嗯嗯,91.92时钟总线

网友:
就是时钟总线。。。。正常应该是3.3V左右。。

网友:
是啊呵呵!!多多指教了!!就是时钟总线!!

网友:
嗯~~~说对啦  呵呵

网友:
今天我也块同样故障的板子,不过是昂达的板子,刚看了些贴,应该有点收获,明天再看看。。

网友:
谢谢夸奖!!很多主板要研究才有成果的!!!!!呵呵

网友:
内存时钟总线。。以前没侧过。以后试试。请问假负载上面有没有

网友:
我测了通常都是0几

网友:
91.92时钟总线,我也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很多不过内存的都不能解决,今天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