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换灯管,未解决

楼主(2011-06-30):
今天下午来了个LG19液晶显示器,故障闪灭,打开先外接灯管试了试,结果不闪灭,判断灯管问题,就开始换灯管了换号以后问题来了,装上就闪灭,拆下来就没事,嗨!现在郁闷中。望各位解决

网友:
你可以用稳压电源试一下灯管的电流是否与外接灯管的电流相差太大,如果电流基本一致的话,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灯管绝缘不好高压保护。

网友:
LG灯管难换哇,绝缘处理不好不要说,要是皮套破掉,一整天都要吐血

网友:
有灯管引线内部拉断的情况 也有绝缘不好的情况 最好是连灯带线一并换新

网友:
是的,LG 的灯管不好换。 想楼主这样的,换好了 又会灭掉、建议楼主直接改个两灯的高压板。 试试。

网友:
灯管头没焊好或是把灯管线压到了

网友:
和楼主情况一样。。搞了一晚,郁闷死了。。放在外面没事,放进去就出事。。二头绝缘双层伸缩管都不行

网友(点评):
你此类问题我也碰到过 是灯管引线似断非断 改变位置夾角断处就接上了 再改变又断开了 这种情况只能更接引线才能解决

网友:
有条件的话你装好灯管后用外接电源试下~可能焊接灯管头掉了,或者他原来的线有问题

网友:
皮圈没上吧。

网友:
我换灯管一般灯管两端的黑色收缩黑套管我都去了,就直接焊上了,很好不出为题,我想你的焊接有漏洞,等管线有点不好上锡,现在线头上至上锡,焊点要小圆点才行啊,不能有毛刺,不然他是出放电,坏高压板啊?

网友:
LZ的维修顺序有问题呀,,我一般都是先换通用高压板 点下,不灭就直接换板,如果还是闪灭再换灯管

网友:
看一下变压器是否有虚焊!

网友:
我也碰见类似的情况。不过最后换了灯管引线就没事了。

网友:
我感觉是你灯管没换好

网友:
灯管没有换好把

网友:
换灯线吧,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灯管线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驱去板的问题

网友:
把线压漏了吗 看看

网友:
灯管接头处理来不好吧?还有就是装上时屏有通电的接触的灯管接口或压到都会出现问题的。重新仔细处理下比较妥当。

网友:
你可以用稳压电源试一下灯管的电流

网友:
灯管电流不平衡保护,测量每根灯管电流是否一致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没绝缘好吧

网友:
没换号吧

网友:
灯管没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