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想问问X61玩游戏怎么会卡呢

楼主(2011-06-30):
我真的郁闷  玩什么游戏都卡  我真的想把我手里X61给扔掉算了.....汗..   谁能给个建议 怎么解决呀!  CPU  t7500 内存 3G  硬盘也没有问题  插在别的机器我测试过了   没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只发现CPU 玩游戏很高  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  CPU有问题呢。。。。大家给个建议呗  谢谢了...

网友:
哎呦  师傅  给个思路呗 让我怎么搞    ...烦死了...

网友:
请问你玩的都是大型游戏吧!你有没有试一下小型游戏或者是单机版的游戏呀!集显的机器都是玩不了大型游戏的。如果还在网游那就更卡啦!

网友:
我知道呀! 1.6的CF玩起来也卡  跑跑卡丁车也卡  我用被人的机器玩这个游戏都不卡! 他的机器比我这个机器配置还要低的..   好像机器有点问题是的.....

网友A:
  感觉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CPU温度。。还有bios看是不是吧第二缓存关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CPU温度。。还有bios看是不是吧第二缓存关掉了。。{: ...

bioss 里面设置怎么设置的  二级缓存怎么开启

网友: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要想很快的解决,请找专业人士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s 里面设置怎么设置的  二级缓存怎么开启

在bios setup 选项中有一个cahel l2 中你看是enable 还是别的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是不是电源管理没设置好?看到过很多人开着节能模式打游戏喊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