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267主板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1-06-30):
    基地回来很少发过贴了,这几天忙得太惨了,一个大雷打了少少银子进袋。

    昨天总算有点空了,收垃圾的垃圾佬来店里收东西,顺便在他车上看了下,拿了片故事的主角——MSI 7267 ,还有一片单桥的昂达N61GT。晚上的时候随便上电看了下,N61不跑码,单桥板应该是桥问题了,不理了。945的MSI上电也是有复位不跑码,NND,扔一边先。

    今天下午差不多没什么事了,拿来MSI的945再仔细的看看,板子挺新净的。再次上假负载上电,诊断卡复位灯亮一下就灭了。上U,复位灯也是亮一下就灭,看来还是不跑码。测一下基本的内存,南北桥,VTT,1.05V都正常,没办法,先刷个BIOS再说。正好手上还有片一样的板是进不了系统的,看了下真是完全一样,于是不用刷BIOS了,直接对换BIOS,还是不跑码,但在这里发现了个问题,复位灯亮一下灭了之后几秒钟再次亮起来!再测下CPU电压,无电压了!换下CPU,问题一样。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再仔细一看,原来这是片二修板,已经换过电源管理IC了。再次上假负载,上电,一样的现象,复位灯亮一下就灭,测CPU供电为0,看来这个复位是假的吧?想到很多775的板都是不上U无核心供电,再上U,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看来只能一步步来了。找8802的PDF,测1脚EN,无电压。问题好像直接就找到了,再找出7267的图纸。查了下EN的产生:

找到R321,一边有12V,一边无电压,测了下对地阻值,正常的几百,看到这个电阻已经有点腐蚀的样子,直接拆下电阻,测了下阻值,正常的9.5K,处理了下焊盘,再装上去。

嘿嘿,EN出来了,正常的1.4V左右了。这时候是上假负载测的,测U电压无。换上U,很期待的点下开机排针,结果是让人不想看到的,还是无核心供电。再测EN,VID组合,VCC,这个8802A里面还有个DVD也测了都正常。

再测一下几组输出,这块板只用了三相供电,26,27,28脚。有2.5V左右的电压,再看了下MOS管,哟,还少了一个上管,赶紧找了个补上,再兴奋的开机,结果还是让人兴奋不起来!看来原来修这板的那个师傅也是费了不少功夫的。

这下子看来有点麻烦了,主控已经有输出,再来看下协控吧,一个是QFN封装的AJ-XX,另一个RT9619A,查吧,一切都正常,就是无输出,测了输出对地阻值都正常,换吧,把那块进不了系统的板上的一个一个换过来,结果还是一样的。
没办法了,这时有点想放弃了,但看了看又没有其它事做,还是继续吧。突然想到怎么不用那个波波来看下PWM的波形有没有不是就能确定问题在哪?虽然只有20M(这个东东是人家送来暂用的,帮他改液晶电视的一体板),但看这个波形还是看得到。直接测好板先。看图:

再测下了故障板的,没波,看来问题是出在主控IC,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不能只量电压了。
料板上拆了个装上,嘿嘿,直接就有波形出来了,还不到5S,听到吱的一声,直接就断电。再点开关不能开机了。看来是烧了供电管,拿掉小4PIN ,果然能触发。测上管,烧了一只。

不是吧,仔细看了下,哦,原来是换那个小QFN的时候不小心把旁边那个双二极管吹歪了

装好双二极管,换好上管,再上电,NND,又烧了,不是吧,这样玩我!!!
再测上管G极的对地阻值,QFN控制的两组都是一样的,9619控制的那组大一点。应该也都正常,烧的这个是QFN控制的,看来IC应该还是无问题的。
恼火啊,会不会还烧了其它?再测下VCROE,呵呵,问题原来在这,对地短路了,原来这一组的下管两只都烧掉,直接换过。
再开机,总算是正常跑码了。
进系统,跑3D正常

总结,其实这片板应该问题本来就是那个小电阻开路,导致无EN,被人修的时候,换了个坏的8802A上去,而且拆掉了一只上管。
在我手上修的时候就因为不小心搞歪双二极管,烧掉整组PWM的上下管 。

整个维修过程肯定用了不少于3小时 ,发贴发了近一个小时。
收工,吃饭先!

网友A:
连VCORE都不测一下就直接刷BIOS,往下修, 是不是该批评啊

还有搞不懂的是,诊断卡为什么会骗人,复位怎么是假的?

网友(点评):
复位是真的,不过此板复位的条件不受控于VRMPWRGD

网友B:
呵呵,rt8802的输出已经有2.5的电压了,但是实际没有波形啊,在这个时候不知rt8802的第二脚pwrgd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个东西,要不是有波波,还真是不好弄啊!!!顶一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rt8802的输出已经有2.5的电压了,但是实际没有波形啊,在这个时候不知rt8802的第二脚pwrgd是高电平还 ...

2脚是高电平,1.2V左右。

就是这个PWM输出有电压把我搞得走了弯路。

网友:
打上管G极的阻值,我是想对比下其它两组,看下有无异常。如果阻值不同的话,烧上管也就可能是这里的原因引起。

网友C:
课件中关于VCORE维修总结。根本没提到测PWM1 2 3的电压。你擅自做主测它。被误导了吧!
告诉你,PWM电路有问题。PWM1 2 3是测不到信号的。就算有电压,也是个假的。
保护电路老早就关闭PWM了。。

网友D:
请问EN是代机就有的么?还是说要开机才回出来呢。。

网友(点评):
EN在待机的时候是没有的

网友:
真的很有耐心,呵呵

网友:
恼人的二修板, 没有三两三, 怎能修得起来

此贴必火, 抢沙发,  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VCORE都不测一下就直接刷BIOS,往下修, 是不是该批评啊

还有搞不懂的是,诊断卡为什么会骗人,复位怎 ...

是啊,有时就是光看下诊断卡就定位故障。

网友(点评):
此板复位的条件不受控于VRMPWRGD

网友E:
现在一天很多时候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缠身,开店的同行们应该是深有体会。
拿货,修机,上门。。。。。。

搞来搞去,技术没得提升。

网友(点评):
是啊做老板的没得提升的机会了特别是自己开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一天很多时候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缠身,开店的同行们应该是深有体会。
拿货,修机,上门。。。。。。
...

本人想请教两个题,1,aj-xx,这个芯片的工作脚位是什么,rt9169的工作脚又是什么?2,当你把aj-xx旁边的小双二极上好后,又烧了,场管,你为什么要打上管的g极的阻值,能说一下,思路吗?呵呵,我是新手,还望楼主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全部上管或者全部下管一起换。单换一个很快又会出问题的

网友:
二修板是比较难修的,我也有过楼主的经历,有些客户脑残,净拿些报废板让你修,

网友:
多修点这种板子才能提高维修技术

网友:
要是有楼主这样的维修思路就好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最近打雷活多,疯狂的拆网卡,很难静下来研究了,最近修的东西都是无铅工艺的,我的936A,当初是260元买的,以前用的挺好的,现在对付无铅也有点吃力了,活多的时候,不给力呀,下次买个360元的,

网友F:
感觉这块板被你修的太复杂了。为什么拿到手里第一步外观检查就不仔细呢? 还有我习惯性第一步先打下12V 4PIN ATX电源接口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想请教两个题,1,aj-xx,这个芯片的工作脚位是什么,rt9169的工作脚又是什么?2,当你把aj-xx旁边的小 ...

这个AJ-xx用RICHTEK的电源IC对照查找就找得到,其实它就是RT9607A。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块板被你修的太复杂了。为什么拿到手里第一步外观检查就不仔细呢? 还有我习惯性第一步先打下12V 4PI ...

上电的时候12V是不短路的。
唉,修东西检查外观是肯定有的。

多谢指教。

网友G:
楼主的二修板还算是好的,上次我拿了一个板,修了大半天结果桥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二修板还算是好的,上次我拿了一个板,修了大半天结果桥是空的..

你这个头像太诱惑了

修板更有精神!

这样额算诱惑啊 哈哈

网友:
我说一下,工作脚位,楼主麻烦你看一看,对不对, rt9619 1脚2脚4脚有电压即可输出, rt9607,10,11, 14,15,16 脚有电压,即可输出(我是说在保证rt8802好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输出,那就可以判定是芯片本身坏了,对不对,还望楼指教!!

网友(点评):
单纯的看电压做为一种参考吧,有示波器看波形就最好了。 协控IC好像真不容易坏,到现在没修到过。

网友:
据饼哥的《葵花宝典》中记载 无VCORE 一般VCC VID EN 正常无果皆换之 如果是我修这片板EN出来了以及VCC VID都正常了就会考虑干IC 其实没必要羡慕示波器

网友(点评):
是啊,饼哥的教导回来这么久已经还了大部分给他老人家了。 惭愧。。。

网友:
二修板是不好弄,幸好还找到图纸,没有就傻了

网友H:
我最烦修这个8802A了,二个供电正常,EN正常,老是2脚发不出PWRGD

网友:
   什么时候我才能像LZ 那样·  修板板 跑线路都是 清楚的狠···

网友:
ymrt 很精辟

网友:
这还得要有换的芯片多啊  哎  有几块板都没芯片  看来要去淘宝了

网友:
有时候修二手板,三手板的特让人脑子痛的

网友:
有图纸才好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课件中关于VCORE维修总结。根本没提到测PWM1 2 3的电压。你擅自做主测它。被误导了吧!
告诉你,PWM电路有 ...

PWM电路中少了一个上管从而芯片关闭输出?

是不是这样理解了饼哥。

网友:
修机器 细心是不可少的     恭喜楼 楼主花一个小时发帖  辛苦了

网友:
多修多练,技术才能上来

网友:
我咋看着风枪温度有些高呀

网友(点评):
不知是不是天气太热,还是风枪的温度显示不准,无铅的反正都要这个温度才好拿下。

网友:
不错,总算修好了,一修只是换了一通配件结果扩大的故障

网友:
楼主的贴子很好,从中收益不少,看来有图纸太重要了,没图估计不好修吧

网友:
修理行家 是得有好技术

网友:
学习了,正在学主板维修。可惜我这边的培训班只讲了个大概0.0深奥的一点都没讲

网友:
楼主很用心 赞一个

网友:
楼主有这样的耐心和细心,不想成为高手都难!

网友:
不错的维修的经历

网友:
修机器 细心是不可少的       辛苦了
.

网友:
楼主的功夫还是不错啊,有块板比较真好

网友:
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有图纸真好,最重要的还是功底好,支持LZ

网友:
有图纸真好

网友:
哇 功底真踏实呀~~~~~~

网友:
能知道自己哪里走了弯路就很厉害了

网友:
还能搞到图纸算不错了。。

网友:
技术很高超嘛,看到你修这块板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胆大心细,以后多多分享、、、、、

网友:
学习了嵩山商厦三

网友:
看了LZ的实例,我也有一块7267,故障差不多,照着修不知道行不行。嘿嘿

网友:
技术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网友:
主板 高手啊..

网友:
又学习到一招了

网友:
修好一块板,真的要花好多的精力和时间……

网友:
为什么总是小问题给修成大问题呢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思路啊。

网友:
实战出经验,我想下次再碰到这种问题,就不会再这么麻烦了。

网友(2011-07-31):
确实是高手,,要我遇到这种情况挠破头皮子我感觉也不行呵呵,,学习了谢谢

网友:
修这个东西很要耐心啊 还要睡眠充足.....

网友:
哈哈,学习学习了,很久没修主板了,现在一看楼主的文章,有感觉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精神是好的,有时感觉不太值

网友:
学习下,积累经验!!!

网友:
二修板能修好就算不错,可恨的是花了时间还修不好板。

网友:
哈哈,诊断卡复位竟然还有假??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讲的经典啊,顶一下!

网友:
不管思路如何 修起来就算本事高!

网友:
一波三折 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相当的强悍啊

网友:
这张板场管坏的多,我遇到几张

网友(2011-09-15):
楼主的耐心 不得不佩服

网友:
楼主的耐心 很让我佩服

网友:
这板确实蛮折磨人的  要是我 可能就放弃咯  真有耐心 LZ

网友:
恩,是很有耐性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E:
PWM电路中少了一个上管从而芯片关闭输出?

是不是这样理解了饼哥。

少了一个上管相当于PWM芯片某一驱动脚信号电压波形处于空载输出状态工作,楼主这里说的歪双二极管应该是连接QFN封装的AJ-XX驱动芯片BOOT自举升压引脚进行工作的。

网友:
2脚是高电平,1.2V左右。

就是这个PWM输出有电压把我搞得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块板被你修的太复杂了。为什么拿到手里第一步外观检查就不仔细呢? 还有我习惯性第一步先打下12V 4PI ...

CPU供电MOS管击穿短路的同时,12V 4PIN接口对地阻值也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最烦修这个8802A了,二个供电正常,EN正常,老是2脚发不出PWRGD

换8802A本身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EN是代机就有的么?还是说要开机才回出来呢。。

EN就是把开启信号

网友:
修的不错 就是多少走点弯路

网友(2016-11-17):
伤心啊!我碰到过!结果没有修

网友I:
问一下你说VTT 1。05V有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你说VTT 1。05V有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总线供电电压为1.05

网友:
下载太麻烦 没分呀   !

网友:
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有图有真相,很不错的帖子,很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太精湛啦。向楼主学习

网友:
4个小时的时间,有舍有得。

网友(2017-08-29):
思路很清楚 很有实力 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1155的这种问题很容易烧挂CPU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