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的系统支持4G内存!!!

楼主(2011-06-30):
     让32位系统支持4G内存其实很简单,只需用一款软件即可破解!
对于32位双显卡的笔记本,不能用它破解,因为集显本身需消耗一定的内存地址!

网友(点评):
这样只是用另外的系统啊,都不是用自己的,要在开机时选择的

网友:
真的?回头试试,

网友:
我早听说过  了          我试过 不行呀

网友(点评):
头像很吸引人。

网友:
能性不,用了只是系统显示4G,还是真的可以达到4G的性能

网友:
不能百分之百达到4G的性能    但肯定比原来的要好     要想完全发挥4G或以上的性能   请用64位系统

网友A:
好多都说会让系统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都说会让系统不稳定的

与某些设置有关      确实存在不稳定的情况      系统内存与外加内存有时会有一定冲突

网友:
下了不会用 还是这东西根本就不好使 郁闷

网友B:
想问下楼主那是不是说,XP的系统只能支持2G的内存啊,4G的上了也发挥不了性能啊,对这个不了解啊,楼主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啊

网友:
呵呵,抵住诱惑,习惯了自己的XP设置(2G内存)。得劲儿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那是不是说,XP的系统只能支持2G的内存啊,4G的上了也发挥不了性能啊,对这个不了解啊,楼主可不 ...

32位xp理论上最大支持4G,但出于实情况,微软限制成了最大支持3.25G内存,其他的分给了其他需要内存的硬件!  64位最大理论上位128G

网友:
4G内存直接上64位系统。32位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位xp理论上最大支持4G,但出于实情况,微软限制成了最大支持3.25G内存,其他的分给了其他需要内存的硬件 ...

楼主讲的很详细,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真的可以支持4G?

网友:
只可用在WIN7或vista系统,对集成显卡不支持,对独立显卡的支持,大于4GB的也可以,本人试过了。

网友(2011-09-11):
我8G内存怎么办

网友:
没什么用,虽说我家就用4G的

可以用的,只是楼主没有发教程,你不会用……

网友:
直接64位系统

网友:
一句话骗人的,还是换64Win7吧

是你不会用,不是骗人。只是这个里面没有教程。

网友:
已经试过,没用的,可以显示,不能用

网友:
应该是无效的吧。。个人观点,没有测试

网友:
最好别用这样东西

网友(2012-04-30):
应该和我的破解软件差不多,我的可以破解。在别的电脑上都能破解。但是英特尔集成显卡的机器不能破解,和显卡驱动有冲突,进系统后就黑屏……
没办法,现在还在用64位系统

网友:
楼主你怎么不发教程啊,别人都以为你是骗子……

网友:
换64位系统就全部解决了。系统运行更快。xp不支持4g内存是xp的32位寻址支持不了。

网友:
这个不行吧?是不是直接修改BIOS里面的信息啊 ?给人错觉?

网友:
4G内存直接上64位系统。32位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开启物理地址扩展好像没什么实际效用,改64位系统才行,盗版系统不用花钱,没必要搞那么多

网友D:
还是装64位的好,用软件容易出问题,而且会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