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开机电流一直上升到2.5安-3安掉电,掉电前可显示

楼主(2011-06-30):
一台华硕笔记本,客户摔落过就短路了,接到此板子(板号为F80S MAIN BOARD REV:2.0)时显卡1.2V是短路的,更换了其供电IC,MOS管,以及被击穿的滤波电容,此时若断开显卡供电,电压有1.2V,但接上显卡供电端,电压只有1.08V,开机触发后电流一直上升到2.5安-3安掉电,掉电前可显示,然后更换了一个显卡,故障依旧!各位讨论一下根据各位的经验,故障方向应该往哪里查?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显卡重新做一下看看

网友:
华硕不好修。

网友:
猜測夾層小短路,摸下供電到顯卡中間板層發燙么。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做一遍显卡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