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

楼主(2011-06-30):
联想N440过CPU,不过内存。。求维修思路?

网友:
是不是内存坏了,换个内存试试.如果换了内存还不行,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先检查类存的供电吧!

网友:
换了内存的。。供电也正常

网友:
换个u试试     谁不定可以     今天就有一块  还是二修  换个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