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tar 映泰NF4-AM2 主板 代码 跑25 点不亮

楼主(2011-06-30):
     开机 插上诊断卡  代码 跑到 25  有报警声   一长两短。  直接 加焊 NV单桥。之前此板 已经加焊过桥的了。焊桥后还加了一个小风扇。事隔  三个多月后  故障再次出现。  在BGA焊桥时 助焊剂 有 流入到 显卡插槽里面。  加焊 了两次后 有时点的亮 ,有时候 又点不亮 代码在25  报警声 一长两短。最后 又加焊了一次桥 把显卡  异物 清洗干净后 再上电,这次是 次次都要能点亮主板了。唉 加焊了三次 才点亮。下次再返回主板,就只有重植珠了。

网友:
不好意思 BIOSTAR  英文输错了哈。

网友:
唉,下次再返回来我看重置桥也得G,做的太狠了不行了

网友:
唉 多做几次 就焊 客户 换板子了,  没得 好大的做头了

网友:
重到第二次不得我都怀疑桥坏了

网友:
两次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
哈哈,前天我这一个电脑销售店店主让我卖跟内存和显卡给他,我送去之后看了下他当时弄的一台主机,华硕单桥大板,跟你这一样,不过没警报声,我当时就跟他说主板桥坏了,店主说暂时不管他,先这样,我就等他送回来!

网友:
楼上的可以这样试试,加焊桥后,把以前的散热硅脂全部清干净,包括桥上和散热片上。再涂上较好点的硅脂,这样可能会好点。今年夏天我就 是这样做的

网友:
烤桥的都要特别注意散热。。不然管不鸟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