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220V交流电改成1.5V直流电?

楼主(2011-06-30):
想把220V交流电改成1.5V直流电,用在小闹钟上的,如何实现呢,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是石英钟还是数字种?可以选择变压器降压整流,或者直接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
简单点找只变压器就行了(火牛),好像很少见有1.5V的开关电源,如没有1.5V的变压器就找只3V的,把副绕组抽掉一半就行了。

网友:
石英钟,原来的是用一节1.5V干电池,

网友: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
有,用只可充电电池+ 一块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真能折腾,干脆搞个可调电源算了

网友:
帖子发错地方了吧?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了,照下面的图做个小电路吧,很安全
元件:变压器用低压输出5到20V之间的,整流管D1~D4用1N400 的,C1用470uF 35V电解电容,C2用22uF 35V电解电容,R1用240欧电阻,R2用1.2千欧电阻,LM317三端可调稳压集成电路适当加个小散热片。

网友:
错了,R2应该是48欧
如果C1左边的电路使用直流电源,比如MP4充电器等,C1要用0.1uF
如果输出电压低于1.5V,就增大R2;高于1.5V,就减小R2

网友(点评):
R2用可调电阻不行吗?

网友:
用电容分压就可以了,一只0.02UF的电容串一只50欧电阻,接在闹钟+-极,闹钟的电源输入端反接三个串联的IN4007.这种方法很省钱,但很不安全.

网友(点评):
这样电表走吗???

网友:
CBB电容限流就好了

网友:
象楼上说的一样,Rc降压最省钱,但不安全

网友:
呵呵,谢谢师傅们指点,用一个MP3冲电器和4个15欧水泥阻电阻解决了,得出1.4V电压,,,

网友:
大材小用了吧,弄个电池算了。。

网友(2011-08-04):
像八楼那样,做个可调电源就可以了。R2用电位器,以后说不定还能用在别的上面呢

网友:
不是省不省的事,咱玩的就是DIY

网友:
兄弟,用不着这么麻烦的吧00   1.5V直接上干电池就可以了啊

网友:
废旧id手机充电器加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闹钟里面用高能碱性电池,可以用半年

网友(2011-09-03):
改用1.2V可充电电池,高质量的10多元一节,买2节,在买个配套充电器。
用了N年了,电子钟在没买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