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00M开机进系统掉电是何原因?

楼主(2011-06-30):
请教各位这D500M的机子只要进系统就会掉电,不进到系统就不会,我拔掉电池也一样,南北桥正常,内存也重新插好了,就是不能进到系统那里,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独显的吗? 可以考虑下显卡啊

网友:
先排除系统,散热原因后,有可能是主板电流检测部分除了问题

网友:
进PE呢?系统重装了没?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