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金河田ATX-310WB&P4电源

楼主(2011-06-30):
前段时间朋友的一个电脑不亮了,让我帮看看,到手一看电源风扇不转。打开电源一看,全是灰。输出端的电容都鼓包了。清灰、换电容。换后连绿线和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确定电源坏了。不会修,帮朋友换了个新的。
最近有时间了,想学学修电源,折腾了3天,终于修好了这个电源,真高兴。下面我说说经过:
首先的思路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应该是有短路,保护了。查鼓包电容周围,发现板子都烤糊了,特别是黄线和黑线之间还有红线和黑线之间的2个个头大的电阻附近,糊的很严重。断电,用二极管档量各个输出线阻值,发现红黑还有黄黑,嘟嘟直叫唤,得,这2个地方有短路,拆掉这2个大电阻,不叫了。下一步找替换吧,一看色环,一个是棕黑黑金,另一个中间有点糊了,中间部分看不清了,是棕(浅色)黑金。一查,棕黑黑金的是10欧,另一个是11---19欧,用200欧档一量,都差不多啊,没短路,上好10欧的,另一个用50欧的代替(垃圾电源拆的,找不到别的)。
短接绿线和红线,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断电再测,胡乱测周围的几个二极管,都貌似正常,不会修了。
想起基地我有账号,于是上来查资料、翻帖子,渐渐懂得了一点知识,按各位大侠的说法,测得7500B各个脚待机电压(以前根本不敢带电测),都貌似正常,可是短接绿线和黑线,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又不会了。无意间测了一下风扇供电红线,发现有11.8伏,正常啊!难道风扇坏了???接着测各个输出端,黄的:11.8伏,红的:5伏。。。。。没坏啊!!赶紧断电,拆个风扇换上。小心的短接绿线黑线,风扇转起来了!哈哈,修好了?!断电,装好电源外壳,找出好用的P4机器,安装好电源,开机!见到熟悉的XP桌面了!!真高兴!!!!!
PS:请问各位大侠,那个11---19欧的电阻到底是多少?我用50欧的代替行不?
        还有,风扇用手扒拉貌似没毛病,怎么也会出现转一下就停的故障?
        这个电源是不是真的好了,怎样测试?

就这几个电容之间的2个大个电阻

补充内容 (2011-7-6 20:49):
终于修好了,高兴,具体看后面

网友:
跟我碰到的一例故障一模一样,呵呵
一般修电源都是以看风扇转不转为正常工作标准的。

网友:
那些小阻值的大电阻是各路电压的负载电阻,保证电源在空载时不会因超出负载调整率而引起输出电压升高或失控,电阻的阻值通常只会变大,风扇通常都是缺油了,转起来阻力大了,加点油就好了,电源测试量各路电压在规定范围内,上机多跑一段时间电压不变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根本就没说清楚,色环电阻的颜色  别人怎么好判断他的阻值呢

网友A:
“这个电源是不是真的好了,怎样测试?”
短绿黑,各路输出电压正常,接主板,能成功开机,再玩一二小时没有问题,就好了。

网友:
风扇转就好了?不一定吧,带主板等负载量各路输出电压正常才可以的。

网友:
不清楚吗?再说:
2个大个电阻,都是4环的,一个是(棕、黑、黑、金)。另一个是(棕、浅色、黑、金)。
第一个是10欧姆,第二个应该是11---19欧姆,对吧?
哪位大侠手头有这个型号电源,帮看看第二个电阻到底是多少?我用50欧姆的代替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是不是真的好了,怎样测试?”
短绿黑,各路输出电压正常,接主板,能成功开机,再玩一二小时没 ...

谢谢,明白了,有时间就测试。

网友:
最好找相近的,或者小一点的比较好

网友B:
楼主所说的浅色在 色环电阻中根本就没这个颜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浅色在 色环电阻中根本就没这个颜色

呵呵,是的,我没说清楚,情况是这个电阻烧糊了,第二环看不清楚了。只能看出是浅色的。

网友:
不是有那种专门测电源的工具

网友:
确实有毛病,进系统后,黄12伏只有11.2,红5伏只有4.7,是毛病吧?

还有,用这个电源进系统后,我的移动硬盘找不到,还有敲击声,肯定有毛病。
翻了翻帖子,想按顺序这样做:
1,换掉没换的输出端的电解电容。
2,换掉2个输入端的大电容。
3,测输出端的小二极管。
各位大侠看看行吗?还有,有的大侠提到什么肖特基二极管,是大大的带散热片的那2个吗?

网友:
电容基本都换了,输出没看到二极管,倒是散热片上有个f10c20c的像三极管的,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吧?测得它的正向阻值400多,边上的S20C40是100多,从废电源拆了个S20C40C,换掉F10C20C,(请问行吗?)可是黄12伏带负载还是只有11.1--11.2.请问再怎么弄?

网友(点评):
你F10C20C是正常的 S20C40不能代换此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的,我没说清楚,情况是这个电阻烧糊了,第二环看不清楚了。只能看出是浅色的。

呵呵呵  我都想模糊了  这么有个浅色

网友:
终于修好这个电源了,
过程:1,先换掉发热原件周围的电解电容,带个硬盘测试,还是黄11.2,红的4.6,不行。
2,换掉输入端的两个330大电容,还不行。
3,换整流二极管,同时换回原来的快回复二极管,还是黄11.3,红4.5,不行。
4,把所有的小电解电容挨个拆下,测容量,不行的全换,还不行!!!
5,找到2个10欧的大个电阻,换掉开始说的那2个负载电阻,还是不行!!!!
6,换掉光耦,不行!!
6,用494换掉7500B,还一样!!换回原来的7500B。顺便换个tl431。
7,换掉339,没信心的开始测试,黄的12,???12!!!红的5!!!
上主板测试,开机!进系统!挂上移动硬盘,没问题!终于修好了,高兴!!!!!!

总结:应该是339不完全损坏造成的输出电压低一点点。
前前后后用了1周左右的时间,修好了一个报废的电源,通过这个电源的维修学到了很多电子电路的知识,动手能力也得到加强,换的零件都是拆旧电源的,几个大电解电容除外。
谢谢积极回应的各位老大,你们给了我信心。

网友(点评):
修理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网友:
这还真是练手的。好一天吧

网友:
这个电源很好我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能动手就一定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