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待机电流偏高维修

楼主(2011-06-30):
      自己维修的总结、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发的时候顺序弄错了、大家请见谅哈、

网友:
  楼主、帖子重新编辑下吧、顺序不对、看的费劲。

说到我心坎里去啦

网友:
修过纬创给戴尔代工的板子,EC没有发出3  5V开启信号的时候可以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A:
倒着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着看吧,

传的时候吗注意、下次我会小心的了、

网友:
挺不错的   会想到BIOS上去

网友:
一般情况后极有短路就会这样的!

网友:
经验很好,就是看着费劲啊呵呵

网友:
不错不错   下次注意就好了

网友:
编辑下吧 看的有点晕

网友:
EC的 GPIO引脚因为没有正确读取程序而未能赋予功能状态导致待机电流偏大,个人见解

网友:
人才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加焊EC!再不行就换 !BIOS真没太考虑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B:
要是没有点位图,可怎么修啊

网友C:
我看半天在才看明白是顺序颠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半天在才看明白是顺序颠倒了。

发的时候没有注意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没有点位图,可怎么修啊

不用点位图一样呀、只要有电路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现在我都不会刷BIOS,不知道怎么刷,你是拿编程器刷的吗,上门牌子的好用,我也买一个

很简单的在网上收一下到处都是、、、

网友:
我也有个和楼主一样的板子,我的也是没有EN信号,但是和你不一样的是我的没有待机电流,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今天想刷可以编程器不支持啊,晕啊

网友:
看的费劲,但还是不错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