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掉电重启

楼主(2011-06-30):
接到一台HP 6520S  INTEL 965 集显 接电源 自动加电启动到屏幕显示LOGO时掉电然后重启到显示LOGO时再次掉电重启 一直这样下去

基地论坛里搜了一下 发现好多兄弟都遇到类似情况 无论是集成的还是独显的 都没有最终解决
有人说换CPU 有人说是北桥
我都试过了 也加焊了CPU供电芯片 还刷了BIOS 都不行
对这个问题没有思路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接上诊断卡,看重启时跑什么代码,或许可以找到思路

网友:
我以前修了台DELL机,也是这样的问题,我做南桥修好了

网友:
CPU背面的电容测试下。。。

网友:
推测ibm对intel的cpu有个统一分类,用planar id 标示

网友:
个人认为I0最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