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88掉电

楼主(2011-06-30):
客户一台dell 1088客户,进LOGO后三秒内掉电,上CPU,待机000-001跳变,换CPU,问题一样,不上CPU或只上假负载,不掉电。问题一时想不通,下班闪人

网友:
亮机掉电  你看看是不是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查下CPU MOS管吧

网友:
问题应出在南桥或外围设备上

网友:
吹一下CPU供电芯片,如果不行加热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伟哥:你先看下是不是风扇温控电路出问题了!以前修过2台 都是换温控IC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