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第一次显示一下后就再不显示了

楼主(2011-06-30):
液晶显示器开机第一次显示一下后就再不显示了,关掉显示器再开又显示一下后就又不显示了,拆开检查主板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电路啊大哥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什么型号的机器都没说,那只能告诉你高压板和灯管都有可能坏。

网友:
明显的高压部分或者灯管不良故障,除了灯管坏就是高压板了

网友:
按键板指示灯还亮吗?

网友:
我前些天修一台液晶跟你一样现像,是坏了一根灯管,换上就OK了,你测下每条灯管看看

网友:
弄个外接灯管试试,在测电源

网友:
查高压,灯管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开机第一次显示一下后就再不显示了,关掉显示器再开又显示一下后就又不显示了,拆开检查主板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的V203H也是这样。    后来自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