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way w3501看电影二三小时后就死机。

楼主(2011-06-30):
    上次修到一个GET WAY   W3501型号机子在看电影三小时后就自动死机。
     检修过程:1 ,最先怀疑的是散热有问题,把散热重新装了一次,还是不行照样死;
                       2,看风扇是不是正常的,把它改为长转还是不行照样死机;
                       3,接着在触发后用手去摸所有的芯片,看有没有不良的芯片;看有没有掉料的,结果都没有;故障照样;
                       4,最后考虑到是不是内存有关,把所有内存换了还是行,把刚换的内存放在另一个板上是好的。我只好一个一个的内存插上试,不料结果一个一个的试好了,不死机了
     最后结论:内存不能同时插两条 ,也就是不兼容。

网友:
那你怎么跟客户说 ?

网友:
加个铜片 然后看鲁大师

网友:
这个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