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1-06-30):
新到一戴尔N3010本子,重新分区后,安装WIN7到展开文件2%时就提示不能再安装。用DG分区,安装另一版WIN7一样到2%就停下。格过再安装克隆XP,解压60%又提示不能安装。请问各位师兄,这是什么的错误不能安装系统呢?

网友(点评):
第一分区太大 笔记本有的不认

网友(点评):
本本通常有个还原区是很少的,应该是你把系统装到这个区去了,你把硬盘格式化,记得要把还原区也格了,再分区再装试试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吧

网友:
检查过是没有坏道,况且是全新本本

网友:
设置下CMOS里的硬盘模式

网友:
有些本本必须设置成兼容模式的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挂在台机装一下看看,

网友:
兼容模式?等我试试

网友:
硬盘改了AHCI,装到3%就蓝屏,晕

网友(点评):
硬盘改IDE啊

网友:
先改成ATA的GHOST到100%之后,别进系统,改回AHCI再安装

另外尽量用U盘装系统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下   可能挑系统   GHOST换个版本

网友:
你到网上查查  你的bios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设置        如果  楼上说的你都试了还不行  可能你的硬盘有问题

网友:
你是用G的还是正常装的?提示是什么提示啊?用正常装的试下吧,

网友:
下硬盘在别的机子上复制文件后在装回去

网友:
别用ahci模式,要用兼容模式,就在你选择ahci模式的那里设置。

网友(2013-03-19):
估计是硬盘吧

网友(2013-04-28):
把硬盘挂到其他主机上ghost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估计硬盘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ghost,先IEDghost完成之后重启,然后改成AHCI然后再重启~会自动装AHCI驱动滴~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