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笔记本电池的好坏?

楼主(2011-06-30):
怎么测量笔记本电池的好坏?本人是新手,请赐教!!!

网友:
先把电池插上放下电,再用万用表测正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
把电池插上。先别用电源。量量电池有多少V。在用电源给它充电。等几分钟在量下电池VCC是不是之前量的电压要高。如果高了。就是好的,没变化那就是坏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思路

网友:
我的电池也坏了

网友:
在XP系统里可以看电池的状况,插上适配器观察充电

网友:
有电源小电流给电池充电 电池电压上升很快 电池就坏了

网友(2011-08-07):
哎 都没有说道点子上 哎 我也是为这个头痛

网友(点评):
晕 搞错了

网友:
xweibing1982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ser=xweibing1982

网友:
这个不好测的 电池好多都是插上才放电的

网友:
一般测量接口两端的正负极     有无电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大家说的都很模糊,不懂了

网友:
同意4楼 基本上是准确的

网友:
有高手出来解答一下,就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