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L-A跑00 而且几十秒后掉电?

楼主(2011-06-30):
今天回到家里没事,就把我原先那块ECS 945PL-A此主板拿出来检测的时候,用的是CELERON D的CPU。刚开始就直接跑00 一直00,后为变为几十秒后掉电,谁有此图纸给传个上来?谢谢,顺便大家帮忙分析下了。

补充内容 (2011-8-16 20:14):
以前是是上面所说的问题。现在换了个U然后变成了复位灯常亮,不跑马。按说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可是测得其复位有3.3V电压,并且从ATX第八脚相连的电阻上测得其电压为5.06V。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点亮的啊。为什么就不

网友:
今天回来又进行了检、 测,全板、供电这一块正常,6302958发烫,14.318压差在1——685之间。是不能这里出错了呢???

网友:
虽然不能给你些建议,但是顶一下,让大家懂的帮你也好啊

网友:
换个U试试看看

网友:
楼主用的赛扬D主频多大的呀,低端的不支持945板子的

网友:
上次一师兄修个不跑马的板子,见他直接先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