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不能调 亮度

楼主(2011-06-30):
r52 不能调 亮度
不知道量那个是电压(屏线) 是亮度 调节
亮度

网友:
开机后你用万用表测一下高压板的接口就可以了,你一边按亮度+或- .电压在0~3伏左右变化,随你的+/-亮度,那个脚就会相应变大或变小.那个脚就是你要找的了.

网友:
测量高压板接口的ADJ亮度调节看下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
如果按键盘4脚都没有电压变化的话,可以用排除法··排除VCC END 开启信号(黑屏开关),那剩下的就是ADJ咯··

网友:
应该是键盘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
楼主你不先换个键盘吗,再不行,你就测一下高压亮度控制

网友:
有图纸就简单了

网友:
最大亮度3.3V,,你直接飞个电压过去,。,亮度就OK啦。。只是不能调、。

网友:
这个应该好找啊 找高压板上ADJ 看有没有跳变

网友:
测高压条的adj呀,按着亮度调节看有没有跳变。不关屏线什么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