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1-06-30):
本人最近对三极管的极性判断疑问重重,如图所示,此图上的三极管极性来自同一个三极管测得,我是在主板上直接测得的数据,三极管具体测量是拆下来测还是可以在主板上直接测量?测得这个数值后,我在想不会既是NPN也是PNP吧,我搞糊涂了,或者是我的测量方式有误?

网友:
补充下,把此小芝麻官拆下来测了,既不是NPN,也不是PNP的,很是奇怪了,求高手指点下,拆下来测得的数值说明管子坏了?

网友:
首先第一点,你要确定这一个三极管,因为如果是MOS管,表笔接触到G极强,所测出来的值是不准确的。还有会不会是一个复合二极管
第二点就是不要在板上测量,那更是跟本没什么根据的
第三点有没有判断错误的B极或者测量的管子是不是坏的

网友:
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是带电阻的管子,,,比如行管D1427 BE极就带了一个50欧的电阻,.

网友:
一般是拆下来测,在路测有等效电阻,不准确

网友:
恩啊,谢谢你的回答,让我对三极管进一步有了更深的了解

网友:
如果是MOS管的话,只是一次又值,是三极管才会两次有值,,,  其实判断是NPN,还是PNP的很好判断,只要一次就知道了,拿红表笔点在B级,,黑表笔测量 C E  两次有值就是,,NPN,,反过来,则是PNP

网友A:
楼主,您好像把sot-23的脚位搞错了.(电路图则没错)
sot-23不管npn还是pnp,都是:
       C
  [====]     (标示面朝上)
  B         E
从各家 点位图、电路图、主板实体 互相对照就知道。
还有补充一点,在路测(pcb板上没拆下)只是一个大概(有无短路、阻值过低),
判断元件好坏,最好还是单独拔下来测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像把sot-23的脚位搞错了.(电路图则没错)
sot-23不管npn还是pnp,都是:
       C

不管npn还是pnp,都是
      C
[====]     (标示面朝上)
  B         E

请问只要是三极管,在主板上就是这样排列的嘛。我指的是BCE的脚位,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npn还是pnp,都是
      C
[====]     (标示面朝上)

到现在,我所遇到的 Sot-23 三极管都是如此。

而MOSFET不管 N 还是 P 沟道,都是:
       D
  [====]     (标示面朝上)
   G      S

但是 sot-23 封装有 二极管、三极管、场管,
这就要您要多爬文学习怎么去辨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我所遇到的 Sot-23 三极管都是如此。

而MOSFET不管 N 还是 P 沟道,都是:

请问Sot-23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建议去学下基础

网友:
谢谢大家宝贵的意见,我补充下,我早上起来看那个主板,上面标的符号是D,可能是三楼所说的复合二极管,因为我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忘大家谅解,向高手们学习

网友(点评):
符号“D”表示的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