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TCC-9L80B/L9TR4 电源灯闪,屏闪,通病, ...
清华同方19″TCC-9L80B/L9TR4 电源灯闪,屏闪,通病,驱动板具体怎么修?

楼主(2011-06-30):
清华同方19″TCC-9L80B/L9TR4 电源灯闪,屏闪,通病,驱动板具体怎么修?是不是驱动板上,12V电容全部换掉啊?原来驱动板上的12V 100UF的电容体积特小,怎么代用?怎么安装?谁能具体详谈。QQ :28920521
通病

网友:
除了供电不稳引起屏闪还有可能是开关按键漏电

网友:
同意楼上 建议先量一下按键电压

网友:
用25v470uf的,把脚接长点就行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更换驱动板。。。简单方便快捷 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