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巧判断及维修实战

楼主(2011-07-01):
主板做为CPU,内存,显卡等其他配件的工作平台,其质量性能直接关系着主机的工作状态。另外主板也是问题出现比较多的部件,仅次于内存。因此,我们在使用中一定要加强对主板的维护保养,以提高主板的使用寿命。
  日常使用中,我们在做好机箱内部散热的同时,还要经常为主板清理灰尘,防止因灰尘过多导致过热或短路损坏主板。另外,清除主板上的积尘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排除死机故障的方法。现在的电脑主板多数都是四层板,六层板,所使用的元件和布线都非常精密,灰尘在主板积累过多时,会吸收空气中的水份,此时灰尘就会呈现一定的导电性,可能把主板上的不同信号进行连接或者把电阻,电容短路,致使信号传输错误或者工作点变化而导致主机工作不稳或不启动。我们在实际维修中经常会遇到因为主板上积尘过多造成主机频繁死机,重启,找不到键盘鼠标,开机报警等情况,我们清扫灰尘后故障不治自愈就是这个原因。
  大家知道,主板上给CPU、内存等提供供电的是大大小小的电容,电容最怕高温,温度过高很容易就会造成电容击穿而影响正常使用。因此在遇到经常死机或无法启动电脑时,我们不妨重点检查一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损坏的。
  很多情况下,主板上的电解电容鼓泡或漏液,失容并非是因为产品质量有问题,而是因为主板的工作环境过差造成的。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鼓泡,漏液,失容的电容多数都是出现在CPU的周围,内存条边上,AGP插槽旁边,实际上上述几个部件都是计算机中的发热量大户,在长时间的高温烘烤中,铝电解电容肯定会出现上述故障。同时,出现电容鼓泡,漏液的主板多数都是出现在网吧等长时间开机的环境中,而家庭用户中出现的情况非常少。
  然而,我们在使用中还会遇到一些想像不到的故障,下面这起故障,真是让笔者费了一番周折。
  笔者的电脑发生故障,开机后发出“滴滴”报警声。凭经验判断故障出现在内存上,估计是内存接触不良或是金手指被氧化。于是熟练地关机后取下机箱面板,又取下两根内存(两根256MB的KingMax DDR400内存),用橡皮擦拭内存的金手指,并用棉花粘上无水酒精,清洁了内存条上的金手指,重新插入,顺利点亮电脑,以为大功告成。可是很快又发现开机时内存只有256MB了。利用排除法,单独在第二根插槽处插入的内存能正常点亮电脑,但在第一根插槽的内存却点不亮电脑。反复清洁内存后拔插了数次,故障依旧。
  但是把插入第一根插槽的内存插入第二根插槽中,却可以点亮电脑,由此说明问题出现在主板的第一根内存插槽上。用镊子刮了刮内存槽金属引脚的氧化层,重新插上内存,故障依旧。看来第一根内存槽是真的报废了,而导致损坏的原因就是CPU风扇长年累月吹出来的灰尘,都积累在第一根内存插槽附近了。无奈之下,笔者把主板拿到电脑城去更换了一条内存插槽,这下,两根内存都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怎样才能保证第一根内存插槽被损坏的故障不再发生呢?
  笔者看着主板上CPU风扇的位置,眼光聚集在CPU散热风扇的散热片空隙上,联想起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当CPU风扇高速旋转时,主机内的灰尘一定是随着CPU风扇旋动的风流而动的,而风流肯定受制于散热片的导向,如果我用纸片把散热风扇的导向封闭,那么这风流带来的粉尘就带不到第一根内存插槽那里了,所以内存插槽也就不会被污染了。随后,笔者马上找来一张报纸,量好尺寸(以能遮挡住 CPU散热片和风扇底座的面积为准)经折叠后用双面胶或透明胶带分别贴在CPU的风扇边和散热片上。这样经过短暂几天的测试,笔者发现报纸被灰尘染黑,而内存条和内存插槽上均没有发现灰尘。如此看来,这个方法是简单易行的,但是CPU风扇散热片又会出现一边散热受阻的状况,为了加快散热,笔者建议在加装一个机箱风扇,以便抽去主机内多余的热量,从而保证CPU工作正常。
  提示:清洁内存条金手指的同时,别忘了清洁内存槽的金属引脚。因为内存槽的金属引脚也是很容易被氧化而又常常被我们忽略了。清洁内存槽的金属引脚,可以用细薄的钢片(如学生用的小钢尺等)或镊子等,贴着内存槽内部两侧轻轻划过一两遍即可。注意,不要用过多大,避免内存插槽内弹簧片受损。
 引起主板故障的主要原因:
  1.人为故障:带电插拨I/O卡,以及在装板卡及插头时用力不当造成对接口、芯片等的损害
  2.环境不良:静电常造成主板上芯片(特别是CMOS芯片)被击穿。另外,主板遇到电源损坏或电网电压瞬间产生的尖峰脉冲时,往往会损坏系统板供电插头附近的芯片。如果主板上布满了灰尘,也会造成信号短路等。
  3.器件质量问题:由于芯片和其它器件质量不良导致的损坏。
  清洗:
  首先要提醒注意的是,灰尘是主板最大的敌人之一。最好注意防尘,可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采用插脚形式,常会因为引脚氧化而接触不良。可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重新插接。当然我们可以用三氯乙烷--挥发性能好,是清洗主板的液体之一。还有就是在突然掉电时,要马上关上计算机,以免又突然来电把主板和电源烧毁。流程。
由于BIOS设置不当,如果超频……可以跳线清处,摘重新设置。如果BIOS损坏,如病毒侵入……,可以重写BIOS。因为BIOS是无法通过仪器测的,它是以软件形式存在的,为了排除一切可能导致主板出现问题的原因,最好把主板BIOS刷一下。
 主板电源维修实例
在众多的维修类文章中真正介绍主板维修的少之又少,主板的确难修,但不是不能修。在我修过的主板中电源问题占了相当部分,而电源故障修复的几率较高。下面就是我在维修实践当中遇到的几个实例,讲一下我是怎么摆平这些电源问题的。
  实例1.一PCI1600-F主板不亮。
  首先进行目视检查,发现电源控制IC U24(AIC1569)表面有烧毁的痕迹,焊下U24,检查外围电路未见异常。更换U24后该板恢复正常。据用户反映该板这一问题较普遍,AIC1569的购买比较成问题,我从资料中查到可以用HIP6004直接代用它,大家不妨一试。左图是换下来的AIC1569,挺惨吧。
  实例2.一PT-694X-A1主板不亮。
  首先进行目视检查,未见异常,之后在检查对CPU的供电时发现Vcore为0V ,且电源开关管栅极无激励信号。该板电源控制IC U5采用了LM2637,由它控制电源开关管,用示波器检查它的激励脉冲输出脚无波形,而其Vcc脚的电压正常。在检查了U5的外围元件没问题后判定它坏了,更换U5后,该板恢复正常。左图是该板上的LM2637。
  实例3. 一技嘉6BXC主板不亮,而且是连电源的风扇也不转,该板曾有人维修过。
  检查电源开关管没有击穿,将机箱电源的PS-ON端与地短接以强制开机,电源仍是加不上。测5VSB端及电源启动端(POWER ON)电压正常,从而怀疑电源的某一路负载可能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在与其他BX主板对比后,发现+12V组的阻值异常偏低,估计问题就产生于此。一番检查后发现U1(HIP6004)的18 脚(VCC)、17脚(LGATE)对地在线电阻很小,将其焊下,测得这两脚对地离线电阻也是如此。更换后,这块主板恢复了正常。下图是一只坏了的HIP6004,它的11脚被我掰起来了,以示它已经坏掉。
  实例4. 一GVC GBMP7VA主板不亮。
  首先检查CPU供电电压,发现均极低,估计CPU的供电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这些电源的开关管、稳压调整管没有损坏的,由此怀疑电源IC(AIC1567)控制电路有问题。在目视检查时发现其外围元件R6表面颜色异常,已看不出阻值,测其阻值无穷大。R6的一端接AIC1567的22脚,另一端接AIC1567的19脚。从AIC1567生产家提供的电路图上看22脚(Vcc )与19脚(Boost)是直接相连的,所以估计这里R6应该是一小阻值的退耦电阻,大概从0到数欧姆吧。俗话说:皮裤换毛裤,其中必有缘故 ,R6的损坏一定事出有因,经查与R6相连的退耦电容BC1击穿。 将R6与BC1分别用4.7Ω电阻、0.1μ电容焊回原位。试机一切恢复正常。 上图是我用来测试电源电压的军用370 IC插座,这东西解决了只能从背面测量测试点的问题。
  实例5. 一Aopen AX6BC Pro主板不亮,只是检测用的POST卡上的指示灯在加电的瞬间亮一下。
  估计可能是某处有短路的,造成电源保护。进一步询问用户,用户反映带电安装风扇时曾无意中碰了某处,有火花出现。在对这块主板的电源检查中发现电源开关管FDB7030L、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击穿损坏。在主板维修中主板电源开关管损坏的较多,这些开关管多为场效应管,它们的参数接近,但多是SMD(表面贴装)的,一般在象我们哈尔滨这样的省会城市也不易买到(我在北京的电子市场看到有很多商家卖这类管子,羡慕、羡慕啊!)。对付这类SMD管子,我有“绝招” ——“没有枪,没有炮,咱自己造”。方法很简单,可以按下面说的方法:用普通TO220封装60N06与SMD封装的开关管对比,裁切、弯折后代用。我就是这样做成了咱自己的“SMD” 60N06,代换了FDB7030L,从而一举修复了该板。TO22O封装的60N06常用于UPS之类设备,容易买到,价格不高。上图是咱的SMD 60N06制作“三部曲”。
  实例6. 一麒麟BXCEL PC100主板不亮。
  首先检查CPU的各组供电电压,发现VTT为0V,而正常应是1.5V。对VTT组检查发现Q1(H882)的B、C脚电压正常,E脚无输出。将其拆下,测之有开路现象,细看其表面有一道细裂缝。用D882代用,该板得以修复,代换时注意引脚排列。左图是拆下来的H882,大家可能是看不出那道细裂缝的,咱为了用数码相机拍出这道裂缝,可是换了Canon A10、尼康2500、尼康950、尼康775四部相机的。
  实例7. 一ST-694XVA主板不亮。
  测CPU的各组供电电压,发现Vcore仅0.5V,明显异常。查电源开关管Q13﹑Q14正常,用示波器观察U19(HIP6021)激励脉冲输出端,有输出波形,U19应该没问题。仔细观察发现CE35(16V1000μ)底部爆裂,换之,该板恢复正常。右图是底部爆裂的坏电容,怎么样非常明显吧。
  实例8.一承启6VIA3主板不亮。
  目视检查发现CPU插座附近的电容均顶部爆裂,更换后加电电源仍不工作,查电源开关管Q14、Q15击穿,更换。加电试机,还是不亮。继续检查发现R144(2.7Ω)开路,电源控制IC U12(SC1164)的5脚(Vcc)无12V,查与之相连的R160(10Ω)开路。一一更换上述元件,加电再试,R160再次烧坏。又检查了其他元件无异常后,我判定U12一定坏了,因为手头没有SC1164只好“停工待料”。偶然发现自己有一块没修好的Intel BX主板的电源控制IC是SC1185,两者是否可以代换呢?我马上找来这两种IC的资料,一番对比之后发现两者除了第6脚不同外,其他没什么不一样。将SC1185的第6脚悬空,焊在原U12的位置上,并再次更换R160,我一边加电,一边祈祷:愿我主保佑我吧。结果,结果,结果吗——正如歌中唱的那样:拉到医院缝5针——好了!左图是Intel BX主板上的SC1185,Intel主板工艺不错,但BIOS特难刷。
  最后咱要声明:维修工作有一定风险,要小心谨慎。如果你“功力”一般,电路不熟,还是找明白人的好。咱就曾见到一位用户本来有两块MVP3 四块K6-2-450 CPU,其中只坏了一块主板和一块 CPU,经过一番对调后搞成了养猪大如山老鼠——只只亡,全over了。CPU坏了可以烧主板,主板坏了也可以烧CPU,盲目地试来试去可能会造成更大损失。烧CPU对我们这些“专业选手(职业维修人员)”可说是人在河边走,那能不湿鞋,何况咱检修时都是采取了“层层呵护(预防措施)”的,倍加小心。咱现在修奔腾主板用P133,没烧过(耐压高呀,有次电压都快5V了,也没烧,就是比较热),修PⅡ主板用赛扬300(以前用的保超500的赛扬333烧了,能超550的赛扬366烧了,还好我还没烧过赛扬2)。因为投入与产出相比很值,所以咱报着“伤心总是难免的,咱又何毕一往情深”的心态,但对于平常用户来说可能就有大口喷血的感觉了。

网友:
神马东西,都神马年代了?

网友:
是有点老了  大家请谅解啊

网友:
哪年哪月啊

网友:
楼主来点有新异的啊

网友(2011-12-23):
总结的很好

网友:
不过就是有点老啦

网友(2012-01-27):
虽然老点,也不错啊

网友(2012-04-14):
不错   老一点没关系

网友:
收下来以后看

网友:
对新手还是比较实用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  你的材料很好 ,我学习。

网友(2012-08-06):
虽然老一点 但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2012-10-15):
看的我头晕,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有总结就值得学习

网友:
还可以看看的

网友(2013-03-10):
好早的东西了吧    不过经验不错

网友:
猴年马月的东西了

网友:
好早的东西了

网友:
知道点也好啊!!呵

网友A:
好技术,虽然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