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A420 I3有时找不到硬盘重启

楼主(2011-07-01):
这种机型的准系统E410,通过升级BIOS的方法解决有时找不到硬盘重启的问题。上传一个最新的BIOS

网友:
前段时间就有台这样的机器,返厂了,那时候也找过BIOS,但没找到

网友:
这是从神舟内部搞到的,绝对可以用

网友:
Pasttense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439355

网友:
正好有一个刷上去试一下

网友:
好好刷啊   别搞的点不亮了

网友(2016-05-28):
这个故障 BIOS 问题 也很少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