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如何是好啊,纠结

楼主(2011-07-01):
如图,求图纸
为什么求图纸呢
因为我手贱,把电源IC左上角那几个,不知道到底几个的贴片弄丢了,只捡回来一个472的贴片电阻
原本这板是无CPU供电,其它供电全部正常
我一个冲动,直接把电源IC换了,换完之后,还是无CPU供电
那为什么那几个会丢呢
还是因为我手贱
至于怎么贱就不说了
说了有种把手砍了的冲动
求好心人,有图纸或是手上有这板的联系我下
跪谢了啊
QQ122465591
再求此板一个N3488的IC的PDF,到处都找不到
在CPU供电附近共有4个次IC,下面是电压
5-8脚均无电压
1,3,4脚电压分别都是12V,0.87V,12V
第2脚,分别各位1.26V,1.6V,2.1V,2.6V
无解 啊

网友:
求顶贴啊,不要让他沉了啊,自己顶
版主给个机会,别扣我分

网友:
你人品真好,我有这块板子,只是你发的图太模糊了,我看不清楚哪个位置的啊

网友:
板的具体型号发一下吧

网友:
还以为你那是945P呢,可惜你那是P31吧,我店里没有,和你那比一下不一样的。帮不到你了。

网友:
我也没有这样的板子,很想帮你的,但我想知道楼主到底是怎么手贱啊,呵呵!

网友:
感谢各位,这板就不打算修了

网友:
代工神舟的?慢慢测吧

网友:
什么型号的  我好像有这个板子

网友:
看不清楚是啥型号的啊11

网友:
确实没有富士康P31主板的话,可以参考富士康G31主板,cpu供电这块应大致相似。

网友:
怎么又不修了啊

网友:
搁不住砍手啊,老弟
一个破板子,搞维修,谁没湿过鞋
加我QQ:2755855
我料板好像有块。雷击的

网友:
板子修不好放弃就好了,手砍了就接不回来了,楼主,顶住啊

网友:
楼主把掉件的列个表,像c几r几的发上来,有和你一样板的会帮你的。电容个头颜色差不多就行,关键是电阻对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