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识别驱动板是不是乐华的?

楼主(2011-07-01):
我的烧录器只能刷乐华的驱动板,在维修液晶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驱动板程序的问题,每次都是要用乐华的2025去改驱动板。其实很多台液晶中,也有挺多是乐华的,是可以刷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知道是不是乐华的驱动板?是不是背面带有LF字母的就是乐华的?还是有其他方式表示?每次都要改成2025真的很麻烦。

网友:
抱着反正都要换的心态,把原来的接上去烧写试试试,能得就用,不行就换2025,

网友A:
你刷刷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刷看不就知道了吗,,

不知道用哪个软件去刷

网友:
驱动板MCU程序,不能随便刷的,会刷坏的。

网友B:
刷程序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看就知道了

问题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去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