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换屏有什么定义没?怎样的本本要换怎么样的屏?

楼主(2011-07-01):
譬如,有台联想14.1的屏坏了,要换屏,我怎么知道要什么屏可以配?换做是东芝13.1的呢?完全不懂。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我不是高手,搞清屏接口定义就可以了. 给自已的本本换过1块屏

网友:
屏后面都有型号 ,

网友A:
屏后面有型号的。141 的LCD就只能换141的LCD。屏线接品定义一样就行

网友:
屏后有型号,这东西就只有自己摸索一下咯!

网友:
换屏后注意量下屏上的保险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可以通电。。有短路的话通电就直接烧坏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后面有型号的。141 的LCD就只能换141的LCD。屏线接品定义一样就行

那客户问了,不可能总是要拆开看了才知道吧?

网友:
有14  20  30针的    要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客户问了,不可能总是要拆开看了才知道吧?

只有跟客户说拆开看了才知道啊。

网友:
这个必须拆开,   其实你也不必知道这么多。 只要是14.1就好了  能装上去点亮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有高分屏和低分屏..  就价格不太一样.  还有品牌也不一样...

网友:
基本上 141LCD换都能亮的   有的要换下码片

网友:
屏接口 一样 尺寸一样就好    在就是注意一下 看看 需不需要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