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地p4-845pl-m没复位电压怎么修啊?

楼主(2011-07-01):
供电时钟都正常,整机没复位电压。(0V)短接RST没有跳变,跑电路得知是门电路+南桥方式复位的。门电路和南桥我都换了。还是这样,不知道怎么修了。南桥的PG、PWR OK不知道在哪里量?CPU的PG和灰线都有高电平。找不到这块板子的图纸。也不知道南桥的那两个PG在哪个脚位。真的是无穷下手了、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这样。南桥是DB的桥。

网友:
有没有测过南桥,北桥的供电???I/O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南桥PG一般都是由ATX灰线直接供给,或是经门电路,IO转换供给,跑跑ATX灰线就知道了.重新看下各个供电,全板无复位一般多为供电故障.

网友B:
还有时钟问题别忘了查了啊

网友:
南桥是好的。我换了一个上去。故障还是一样....南桥1.5V 北桥1.2V.IO是83827F-A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PG一般都是由ATX灰线直接供给,或是经门电路,IO转换供给,跑跑ATX灰线就知道了.重新看下各个供电,全板无复 ...

atx电源的灰线有5V电压。不知道南桥的PWR OK在哪个脚?各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时钟问题别忘了查了啊

整机有时钟了。PCI的B16脚有1.6V.上CPU假负载也有0.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