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主开管击穿居然仍有5V输出...

楼主(2011-07-01):
同行拿一块液晶的电源高压一体版来修,故障是22V输出只有5V,而5V输出只有1V左右.

因为同行通电量过的,我就抛弃了我以前的一个良好操作习惯,直接上电检测.
发现22V输出真得只有5V,而5V输出的地方只有1V左右.

1,这是一块原装LG液晶出拆出来的几乎新版,不考虑电容之类.但仍然加焊了一遍.
2,想到是不是带负载不起,于是拆了给高压部份供电的跳线,故障依旧,但输出电压到了9V左右,真是迷惑人啊.
3,想到是不是反馈和稳压部份出了故障,好在现在的板偷工减料,元器件不多,全部反馈和稳压相关的元器件都量了,有些甚至拆下来量了,没发现坏的.故障依旧.
4,PWM IC坏了?刚好有相同型号的,替换了,故障依旧.
5,半夜2点半了,仍没修好,郁闷中,准备再通电试多一次,这时良好习惯起了作用,在通电前用指针表量一下L,N两线之间的阻值,奇迹出现了,无意中发现阻值偏小,指针没有慢慢回无穷大这边.灵光一闪,NND,开关管坏了.拆下开关管用一K档一量,DS间基本属于击穿状态.换了个K2645,故障排除了.

真是吐血,开关管基本击穿了..居然仍然出了个5V来蒙我.不烧保险.......

网友:
LN 电阻变小  这点不明白呢  不是LN 出来 是整流电路,要变小的话  也是整流输出的两端变小吧

网友:
不可能啊,LN偏小不烧保险才怪

网友:
这种属于软击穿

网友:
这种情况真少见  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

网友:
上次一台飞利浦的170v故障是不接驱动板+5v 和+16v正常,接上就降一半,整机不能启动...还是走了很久的弯路后才确定是开关管损坏引起的输出不良,这说明想省功夫结果更费事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