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500北桥G6100重新植有铅的锡球后只能用几天

楼主(2011-07-01):
HP F500北桥G6100重新植有铅的锡球后只能用几天,G6100买的是新的,为保证成功率,将原来无铅的重新植成有铅的锡球,上BGA做好后,装机正常用了两天就又不显示了,电流0.9A,把G6100上BGA加焊又好了,但也只能用几天,已经重植2次有铅的锡球,而且做好后铜片加了风扇叶改为长转了,在系统下测显卡温度也就50度,不高啊,难道G6100一定要用无铅的锡球才耐用?

网友:
不要买到假的吧

网友:
还是显卡的事啊

网友:
把BIOS刷一下

网友:
HP机子,BIOS会导致不显卡。。。。。。。

网友:
会不会有空焊

网友:
这个桥不是植不植珠的问题,而是桥本身的问题,你换的桥肯定不是全新的了,要么你让骗了。这个桥是晶体和桥本身虚了,你在换个吧。

网友:
估计你买的不是改良的版本,改良的芯片还没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