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20不认串口硬盘了,求助!

楼主(2011-07-01):
机器原装是FBM南桥,串口硬盘。原来是认不到声卡供电正常,后来换了个南桥可以认到并且装上驱动后裸板进系统测试全部正常了。装完机器居然认不到硬盘了!接硬盘是软排线,检查了没有问题,硬盘也测过没有问题啊!没装机之前裸板反复开机多次进系统都正常,真是太霉了装起来就不认硬盘!再测试上光驱可以认到,而且换个并口的硬盘排线和并口硬盘是可以在BIOS里认到!这个机器的HDD接口比较奇怪,是50Pin的可以支持两种接口的硬盘(上两种排线),有人碰见X20的这种问题吗?还在维修中…

网友:
直接换排线,,,

网友:
你换排线吧,肯定是排线的问题啊。量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
先换排线,之后再测试一下。

网友:
最好先清洗一下排线和插槽,

网友:
排线没有坏的话就南桥问题了

网友:
最大 可能是你的排线

网友:
既然 其中有排线 就换了试试吧

网友:
恩吗,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机器我换了相同料板上的排线了,还有插座。都没有好不是线和插座的问题我的焊工也绝对OK的从来都是检查了无误了的再上电,后来我发现有个信号,飞线拉为低电平就好了·可以认到串口硬盘,如果将线拆掉,再开机测试就认不到!这花了我大半天时间才研究出来,晕死。看来不是一般的问题

网友: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啊。板子总算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