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7,谁有内存供电电路图啊!

楼主(2011-07-01):
哪位大哥有的话给我提供一下,我跑线路不会修了,谢谢啦

网友:
如果是不过内存,请先刷一下bios。此板以前我搞过,就是bios坏了不过内存。

网友:
你内存的供电查了没有

网友:
正好有图纸,,,,

网友:
内存供电电路很好跑的啊。。。应该不会看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