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520tx装XP系统认不到声卡

楼主(2011-07-01):
hp cq40-520tx装XP系统认不到声卡,此机型开始装的是VISTA的系统,后换成XP后找不到声卡,在网上下载了补丁之后,能发现声卡装上驱动也有声音了,但重启之后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
CQ系列就是这样,,换一个版本的GHOST系统就好

网友:
你安装个adt声卡补丁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先得把uaa卸载了,再装补丁和驱动

网友:
都是uaa惹的祸

网友:
那就改成WIN7系统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