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一台方正S2600M本本时开时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1-07-01):
送修时不开机,插电0.04待机正常  5V 3.3V也正常,量开关处有3.3V开机电压,好似一切正常,等我下了电池后再插电突然可以开机,NND ,进系统一切正常,真奇怪就这么好了,于是开开关关好多回 都一切正常
心里总不踏实,于是关机放一边
第二天一早再插电 发现问题又来了,不开机了,待机啥的都正常,BIOS芯片带座的,怕是接触不好,取下装上,还是一样,量开机信号到了EC芯片的第二脚 按开关,从0V-3V-OV的跳变。但刚准备来测供电脚的电压时,机子又能开机了。汗啊,最怕这样的隐藏问题了
好象是接触不良,或是静电引起开机之类的。为了找到问题,开始在不开机的情况下逐一给怀疑的元器件加温。当加热到南桥的时候有反应了
南桥虚焊了吗?于是等冷机的时候又不开机了 这时按压南桥再开还是开不了。应该不是南桥  突然发现南桥边上的晶振 这东东以前修到过出问题不开机 或是时开时不开的  于是直接换掉,OK 终于好了  冷机也能开了 放了一天第二天再开也正常了
都是晶振惹的祸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ASUS   比上电   当表笔戳到EC晶振 开机了  呵呵   马上装机  不知道是否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