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显示问题

楼主(2011-07-01):
dell 1400 内屏

外切屏幕

显卡是g86-630-a2的已经换过显卡和显存没有变化不知道什么问题请教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

网友:
现在好多假的芯片,你换个631全新的吧

网友:
明显是花屏。。。

网友:
内外屏都花,明显是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都弄过显存了?保险重做一遍吧,有可能没做好哪一步

网友:
恩,是显卡的问题@!在一个,你可以看一下显存旁边的电阻,看有没有OPEN或是断的

网友:
还是显卡没做好吧!你外接也花证明问题在主板上,再重做一下吧……

网友:
还建议考虑 pch

网友:
换之前是怎样的花法,,换后显像有没有改变呀,,,如果确定显卡换的没问题,,那你认真看看有没有掉东西。。

网友:
重做 显卡吧

网友:
换显卡,绝对显卡问题

网友:
显存没做好,也会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不接硬盘,按F5进入工厂测试模式,回车按Y,有PASS,一测就显了,嘿嘿!看不见也可以测,测过后看看显不显?????????????

网友:
机器来时就这个样子,630的先加焊,没有变化,然后又换个630没有变化,换显存没有变化

网友:
显卡有问。我们上次修的一个HP的也是这样,里面的图像有很严重的跑偏,但我那个没有这么花。最后换了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GPU问题

网友:
已解决了啊,又更换了一个显卡芯片机器ok了

网友:
就是显卡坏了  或者没做好  我用0.5的珠子不太好做   0.45又怕用的时间短  到底用0.几的好 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