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W7210 PDF 或者用什么可以带换

楼主(2011-07-01):
今天接手一块精英945GCM主板,拿来的时候复位不跑码,先检查供电,发现内存供电0V,所以开始维修内存,内存供电模式APW7210+2场管,由于没有APW7210PDF所以芯片针脚定义不知道,所以就大体量了下,测其中两脚有12V但是第四脚没电压,我总感觉这里不对,所以就替换了一个,替换后第四脚有1.8V左右的电压了,高兴0-0,但是检测卡跑45,主板点是点亮了,但是我发现个问题,因为前期跑线我把软驱拆掉了,但是现在安上软驱的白壳后,又没供电了,还不稳定,现在是又恢复到原始状态了,而且刚才还把D4609八角给烧了,所以       求APW7210 PDF或者用什么型号代换。或者给下思路

补充内容 (2011-7-2 17:09):
此版已修复

网友:
APW7210的PDF给你,RT9214应该可以替换,再给你个论坛链接你看一下,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对不起, 不想灌水呀,可能你需要的只是这个图

网友:
大哥,感谢你啊,等了一上午就你一个给我回复了,谢谢了  我已经下载收藏了

网友:
RT9214可以代换的

网友:
用RT9214可以换的

网友:
RT9214或者NX2114也可以啊

网友:
版已成功修复,谢谢大家了。我这里有一样的IC嘿嘿,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