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10P LED 屏暗屏求助

楼主(2011-07-01):
接了台HP2510P的机器 开机暗屏,一看是LED屏, 排线量了没有问题,测量高压板上的电压,有19V , 5V  ,2.3V 。不知道电压是否正常(以前没碰到过LED暗屏的), 2.3V是来自接口的30PIN PWM_INV_1 信号,大家来说说 是哪里的问题是 高压,还是屏.因为手上现在2样都没 郁闷中 求高手解决!
PWM_INV_1来自上面的门电路
我开始也怀疑是PWM_INV_1被拉低了,于是我拉了个3V过去还是暗屏。
谁能指点我下,谢谢

网友:
EN  和LCD VCC有没量?

网友:
EN低电平  肯定不行吧  去查查 如果条件都满足了 可能是高压的问题了

网友:
哦  谢谢 楼上的,在找高压了!

网友:
楼主是什么坏了   引起没有高压啊   分享一下了

网友:
找不到高压,没办法先放哪里了,等有了结果会告诉你的

网友:
修LED  暗屏  建议先换个屏  毕竟现在LED  资料有限    我也只修好过SONY  SR 暗屏

网友:
LED的一般换个屏能解决,当然工作条件也要满足

网友(点评):
那高压板了,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 期待中

网友:
好嘞没问题,现在还没修好了,订的货还没到

网友A:
好了没有啊,我也一台V350换了屏还是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没有啊,我也一台V350换了屏还是暗

我的那台最后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了高压就好了!不知道你的和我一样不? 考虑下高压吧!

网友:
看图纸应该差屏线接口信号应该能修出来的

网友(2011-08-01):
工作条件是什么,我也有一台140LED屏暗,屏与屏线都没有问题。查有一跟线到IO去了。那跟线没有电压。

网友:
看是不是LED高压条有毛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