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3005S维修电源自动升降压

楼主(2011-07-01):
我的维修电源3005S最近开始自动升降压了,比如我的基准电压是19V它会慢慢的升到21V左右,或者自动降到16V左右又开始上升,这是怎么回事儿。谢谢。

网友:
把调节电压的电位器换掉吧!前短时间我的AT3500SI电压也是你这样电压不稳定,最高才调到20V,有时候自己突然跑到30V!吓死我!把调节电压的电位开关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位器接触不好。换个试试吧。

网友:
我的只能调到一半电压了 带不起负载  拆下电压调节电位器 用洗板水清洗下 就好

网友:
多谢各位解答,感谢。

网友(2011-08-02):
哎呀!找到老师了!我的也是这样!特别是跳电压时继电器也一起跳的响!刚开始还以为测着测着烧机了呢!结果一看,还是将一台R50E烧坏!》哎!不知道有没有好质量的电位器买!

网友(2014-07-17):
换电位器,我的电源有次自动跳到50V去了,笔记本冒烟了,,,,,那个恨啊,所以设备还是要买好一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