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 亮调 不能调

楼主(2011-07-01):
H8 BRIGHT为亮度信号,BACKLIGHT ON是开启信号 H8 BRIGHT  可以量出来吗

网友:
不清楚 H8 BRIGHT  是个什么信号
但是亮度调节并不难,先看下高压条是不是被别人改过,一般改过高压的都不会接上ADJ。如果没有被改过,那就要查下开启信号有没有正常出来,从IC到高压的线路是否正常。
亮度是由亮度调节信号的电压高低来决定的,所以只要信号有电压,在调节时电压有变化就说明主板电路是正常的,只是高压条不能进行调节了

网友:
楼主有确定  键盘的按键是好的吗

网友:
楼主键盘上的按键有没有不能按啊